BOIS电池有电,为什么不能保存时间。

楼主(2013-05-23):
BOIS电池有电,为什么不能保存时间。什么原因。。。。
电池

网友:
是不是时钟发生器芯片损坏了。

网友:
BIOS 电池座子很容易接触不好,先把座子换掉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那边短路,新电池上去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CMOS电路看下是否有问题

网友:
COMS相关电路,电池座、跳线帽、南桥晶振..

网友:
量一量coms电路上的两个电阻,电容

网友:
看一下电路中那个三脚二极管坏了没

网友:
南桥坏了也会保存不了的

网友:
电池槽用天那水洗洗就好了。

网友:
用断钢锯条刮一下2032电池座的触点和卡扣,也许有意外惊喜。

网友:
检查RTC电路哎。。。

网友:
量一下电池座嘛

网友:
短路了,查线路

网友:
一般为接触不好,测一下跳线帽

网友:
我遇着过。换电池座子搞定。

网友:
我也有和你一样的经历

网友:
rtc电路,晶振谐振电容。南桥

网友:
看看电池电压加到芯片了没有?

网友(2014-09-26):
我有两台都不能保存时间,小电池都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