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检查电源中的场效应管(开关管)一定要拆下来吗?

楼主(2013-05-23):
如题~万分感谢!

网友:
没有一定,就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老哥,我在线测量ds之间是有个500多的数值,gd按理是1的,怎么也测出来有阻值,我是短路了3个脚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在线测量ds之间是有个500多的数值,gd按理是1的,怎么也测出来有阻值,我是短路了3个脚的啊。

正常,你是在线测量。
取下来量就是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你是在线测量。
取下来量就是1了

那请问兄弟在线测量的话,只要ds之间有个500多的数值,就说明这个管子是好的?其他的值可以忽略?

网友C:
我一般都在线测量方便也正确,只有在确认不了时才焊下作进一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在线测量方便也正确,只有在确认不了时才焊下作进一步测试。

兄弟能不能求个具体方法?我按很多教程里的测试都不正确。麻烦你了啊

网友D:
电源电路中的大功率mos管,大多工作在高压和大的脉冲开关电流下,如果一旦损坏,绝大多数是对地击穿,简单测量一下B+对地电阻就知道MOS管是否损坏了。直接在线断电测量D、S极间正反电阻值,也可以快速判断。

网友E:
通电看下电压正常不

网友:
只要没有短路,可以通电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电看下电压正常不

正常电压应该是直流300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电路中的大功率mos管,大多工作在高压和大的脉冲开关电流下,如果一旦损坏,绝大多数是对地击穿,简单测 ...

感谢兄弟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