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台式电源用万用表怎么测量

楼主(2013-05-23):
请教大虾台式电源用万用表怎么测量

网友:
没短接的绿色和紫色有 5v  短接绿色和黑线  黄、红、橙、灰、蓝、都没有电流
保险丝没有断,没有看到电容坏  接下来该怎么测量呢   求大虾指导

网友:
没修过最好别碰那个啊,我上次修了一次大爆炸啊,吓尿我了,再也不敢修了

网友:
简单的换电容,保险丝 ..  会换    别的就不会了求高手指导
小弟 谢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绿线和黑线开机控制的三极管是否损坏 或者检查变压器次级稳压反馈电路

谢谢..
两个主功率开关三极管都正常 变压器 正常  ..
反复检查了下原来是一个电容发生虚焊

网友B:
你短接绿黑,在测电压 但是电流是没有办法测到的

网友C:
建议不要修  除非是特殊电源 否则建议买一个新的 维修不当容易造成主板冒烟

网友D:
维修不当容易造成主板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短接绿黑,在测电压 但是电流是没有办法测到的

可以测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变压器次级的滤波输出电容发生虚焊吗

没有这么专业哈。  。。 “是变压器次级的滤波输出电容发生虚焊吗”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修  除非是特殊电源 否则建议买一个新的 维修不当容易造成主板冒烟

嗯  谢谢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不当容易造成主板冒烟

 电容反了爆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