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所学,没32.768机器能亮吗?

楼主(2013-05-23):
盈通 P31 战警版
离奇故障:清空CMOS,进系统正常。系统里面关机或重启时都不亮,此时诊断卡 卡A1。重新清空CMOS,又正常了。采用直接断电关机,再开却又正常了。
    测32.768竟然没波形,正常时和不正常时都没波形。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VCCRTC 3.3   ,拆下来的晶振装到别的板子上波形正常。
    没32.768不是不能开机吗?这里怎么能亮呢?

网友A:
开机不稳定  打个南桥把 遇到好多这种板子这一系列的都这德行  开机不稳定

网友:
应该是阻抗问题停振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不稳定  打个南桥把 遇到好多这种板子这一系列的都这德行  开机不稳定

有同感,应该是南桥内部的时钟发生器挂了,但是我没BGA,做不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同感,应该是南桥内部的时钟发生器挂了,但是我没BGA,做不了呀!

做不了 就买个BGA呗  没有工具怎么修 对不对

网友:
碰到过,南桥换了,晶振换了还是一样。BIOS当然也刷了好几个,最后算是服了。不修了。
这应该是一个通病啊,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C:
应该是你没有测好,能开机的话,波肯定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没有测好,能开机的话,波肯定是有的

示波器普源DS1102E
交流  500mV  100us  X1  测了应该没问题,且还用了自动功能,同样的方法在别的板子上测的波形很准确。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很多RTC电路有问题导致 时而触发时而不触发的。当你人体触碰到 INTEL芯片组 32.768晶振那是人体感应电。 有些电容漏电根本测不了的。 你在板测量是好的,取下来也一样,这种情况 只有代换。凭的是经验。+运气 还有南桥有问题也会这样。 但是你们所说 换了晶振+谐振电容和南桥都好不了的。 确实没遇见过。 最近到时碰到很多 性能不良的芯片 或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没有测好,能开机的话,波肯定是有的

...不一定吧 这两天还修过桥的问题导致不起震 自动上 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很多RTC电路有问题导致 时而触发时而不触发的。当你人体触碰到 INTEL芯片组 32.768晶振那是人 ...

南桥没换,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普源DS1102E
交流  500mV  100us  X1  测了应该没问题,且还用了自动功能,同样的方法在别的板 ...

你这样测是不行的,用10X档才行

网友:
不是没波形  是有的板测不到  ······可以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测是不行的,用10X档才行

10X档  ,这个应该是衰减倍数吧?调到该档波形幅度缩小为原来的10分子一。开始测的时候用的1V没格测不到所以才调整为500mV。1V  500mV每格波形还小的看不到,再把波形衰减不就更看不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