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加电外接正常,连屏不显示。。。

楼主(2013-05-23):
刚开始是显卡小板得问题,显卡供电1.8V只有1.4V 更换显卡供电小板上的8116后,输出1.8V正常,但是连接屏幕还是不显示,外接显示器就没有问题,问一下,还会是哪的问题啊。谢谢大侠。现在显卡供电小板上各个供电都正常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确认屏和屏线有没问题吧!最后在搞显卡!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的信号正常吗。

网友:
显卡直接换掉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小板上的问题,不要轻易动显卡。不然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