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示器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3-05-23):
一体机,显示器是主板直接供电给高压板,四灯,,高压板已坏,用点屏工具可点亮,正常,,,23显示器,想改通用高压板,,找线,,,得知原有的主板与高压板为6P线连接,,,,得知顺序应该是,,地,地,亮度,,开关,12V,12V,,加电,,用表各线与地测试直流,得出,亮度和开关,与12v,分别是,-7.16,-8.84,-12.19,-12.19,,以前测显示器,我记得亮度与开关,都是5V或是3V,怎么出来个七八伏呢,还是负的,12V也变成负的了,,,求解,,,难道是板子有问题了?我这样直接改成4P的通用高压板,会不会出问题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
如果你的线和万用表表笔 都结对了的话 ,应该不会是负电压 。要么电路上哪里有开路。仔细查查

网友:
万用表笔红正黑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