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cpu无电压

楼主(2013-05-23):
p5kpl-am CPU电压在加热或洗下CPU供电IC就有电压出,并有显。过十分钟后又无电压出,除开换电压IC外还有什么方法没有?更换过电压IC旁的822和04,也是一样。

网友:
VCORE_EN連接的27K小貼片電阻不良了

网友:
VCORE_EN相关的电阻27K 3K 还有54AW那个管子一起换掉

网友(2016-08-17):
有断线,或者小电容和电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