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4.6版本在某些主板上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3-05-23):
   BIOS设置里面是IDE模式,可是MHDD里面看不到硬盘,系统、PE下都行!求解怎么回事?只是在某一些主板上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有的还需要设置主从的

网友:
要把硬盘接到第一个IDE接口

网友:
有的是软件问题,换个版本试试,我经常遇见这种问题,当然首先排除硬盘的问题。

网友(2013-07-16):
我也遇到了硬盘能分区格式化但是就是在MHDD里看不到硬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换个接口试!就行了

网友:
要加一个命令才可以,并不是说软件挑主板。

网友:
你在bios里头看下,只要硬盘是在第一个位置MHDD肯定能认出来。

网友:
遇到过一些笔记本认不到的情况呢。。。不知道为什么。设置成IDE模式也不行,提示说什么XXX出错,意思应该是要些什么文件进去,但弄了 也不得。版本是4.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