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瀚视奇 HG281D bios

楼主(2013-05-23):
瀚视奇 HG281D ,开机正常,1分钟后暗屏,量on/off电压为0v,求bios
暗屏

网友:
你这个机器应该不是BIOS问题 ,你可以把开机检测的电压 接到屏线供电脚上试下。如果OK 那就是A/D问题,如果还是一样 ,就有可能是灯管或高压板问题了。

网友:
就是AD BOARD不良 RTD2120L PIN 39 接NPN TR B C腳並接ON/OFF 開機時 RTD2120L PIN 39 輸出 L TR C 輸出 H 10秒後 RTD2120L PIN 39 輸出 H TR 輸出 L將 ON/OFF 拉低為L(程序是寫在 RTD2120L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