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3-05-23):
本人新手菜鸟一枚,今天接手一个T220,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查电源板3.3v 5v及13v都正常。把按键全换了,还是没解决。不明白了,上论坛找找了,按照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84051  找到毛病,原来也是通病IC604有毛病,找了个943NW坏驱动板上,拆下个3B1C3,按上就OK了,迷惑中,这个3B1C3。是什么。,求解惑~

网友:
他应该是储存程序的 类似bios,应该重新烧录就好了、也是猜测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是P沟道MOS!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以后遇到可以借鉴了

网友:
好厉害我也修好一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