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5-23):
如题,接电脑显示花屏,看电视没有测试,工作的地方没有有线来测试,只有没台的现象
电脑

网友:
现在卖的分辨率用跳线设的驱动板,32屏应该能点。。点一下看看。

网友:
屏线有没有接好啊?

网友:
路过学习 这是为什么呢 有没有高人指点指点啊

网友:
一般常见的是屏线接触不好,如果不是,就有可能是屏本身和ROM程序问题

网友:
像是屏线问题,遇到显示器出现这种问题,拔插屏线解决的。

网友:
屏线虚了 拔出屏线 两头都用刀把触点刮一下

网友:
LZ,建议你把屏线拔下来用橡皮擦擦一下就可以了,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这种花屏多数为屏线接触不好.最好能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图片像是对比度没调好

网友:
1,调屏参 2,逻辑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