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常见故障的处理

楼主(2013-05-23):
【故障1】 开机无显示
            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或主板插槽有问题造成。对于一些集成显卡的主板,如果显存共用主内存,则需注意内存条的位置,一般在第一个内存条插槽上应插有内存条由于显卡原因造成的开机无显示故障,开机后一般会发出一长两短的蜂鸣声(对于AWARD BIOS 显卡而言)。
【故障2】 显示颜色不正常
                此类故障一般有以下原因:1.显示卡与显示器信号线接触不良;2.显示器自身故障;3.在某些软件里运行时颜色不正常,一般常见于老式机,在BIOS里有一项校验颜色的选项,将其开启即可;4.显卡损坏;5.显示器被磁化,此类现象一般是由于与有磁性的物体过分接近所致,磁化后还可能会引起显示画面出现偏转的现象。
【故障3】 显示花屏,看不清字迹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示器或显卡不支持高分辨率造成。花屏时可切换启动模式到安全模式,然后再在Win98下进入显示设置,在16色状态下点选“应用”、“确定”按钮。重新启动,在Windows98系统正常模式下删掉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也可不进入安全模式,在纯DOS环境下,编辑SYSTEM.INI文件,将display.drv=pnpdrver改为display.drv=vga.drv后,存盘退出,再在Windows里更新驱动程序。
【故障4】 死 机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多见于主板与显卡的不兼容或主板与显卡接触不良;显卡与其它扩展卡不兼容也会造成死机。
【故障5】 显卡驱动程序丢失
               显卡驱动程序载入,运行一段时间后驱动程序自动丢失,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卡质量不佳或显卡与主板不兼容,使得显卡温度太高,从而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或出现死机,此时只有更换显卡。  此外,还有一类特殊情况,以前能载入显卡驱动程序,但在显卡驱动程序载入后,进入Windows时出现死机。可更换其它型号的显卡在载入其驱动程序后,插入旧显卡予以解决。如若还不能解决此类故障,则说明注册表故障,对注册表进行恢复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即可。
【故障6】 文字、画面显示不完全
           对此可按上述花屏方案予以解决,如若画面能够看清,只要删除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装入显卡驱动程序即可。
【故障7】 屏幕出现异常杂点或图案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卡的显存出现问题或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造成。需清洁显卡金手指部位或更换显卡。

显卡的各种故障维修方法中的精华

1、显卡31 0d 后不亮(A)测色度显存A线的波形,如有波形,再测晶体的波形,晶体有波形,为主芯片坏晶体无波形,再测晶体两脚的电压,有电压是晶体坏,无电压是主芯片坏。(B)如色度显存无波形,测BIOS的A区和D区,如果A区无波形,再测金手指上的阴值及波形及电压,如果正常,再测BIOS的阻值,就有为主芯片坏,BIOS也有可能坏,如是BIOS的A区有波形D区无波形,为BIOS坏。BIOS的A和D区都有波形,为主芯片坏。
2、显卡插上不能运行WINDOWS,为主芯版坏。
3、显卡画面出来就花屏用电阻法测色度显存得对地阻值。以判断线路在阻值正常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测色度显存的数据端的波形,两个色度显存都要测,那个色度显存的波形不正常,就为那个色度显存坏。如果阻值和波形都正常,就是主芯片坏。色度显存的电压和波形的幅度如果不够,取下色度显存,再测电压和波形。如果恢复就是色度显存坏,没有恢复就是主芯片坏。两个色度显存的波形是一样,如有好个出现异常,就为那个色度显存坏。
4、显卡亮度很暗测亮控电阻的电压,阻值
5、显卡的亮度很亮用烙铁重新焊一下亮控电容,再用洗板水洗一下,如还不行,为主芯片坏。
6、显卡低色偏色为主芯片坏7、显卡不能玩3D游戏为主芯片坏,个别显卡的加速显存坏也有可能。晶振的频率发生偏移也有可能。
8、显卡驱动程序装不上为主芯片坏。BIOS的部分资料破坏也有可能。有错BIOS也会引起。
9、行、场不同步先测阻值,判断线路。阻值不正常,线路正常,测波形,无波形为主芯片坏。有波形行场控制器坏。VGA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