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黑屏

楼主(2013-05-23):
方正笔记本 版号DA0SW7MB8E0 REV:E 待机0.014促发电流上到0.67 8秒左右掉电电流0.04A 4秒后自动上到 0.67A 黑屏  请问各位 啥原因?

网友:
北桥那个1.2v有吗

网友:
有的 请问啥问题?

网友:
而且手头上有两台机器 情况完全一样  重启自动上电后 就不再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