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有修屏的吗?液晶屏HSD170MGW1

楼主(2013-05-23):
朋友有一台HP W17E液晶显示器,显示重影,代换过驱动板,确定是屏坏了,屏是HSD170MGW1,拆开来看看,到处去查了一下资料,百度文库里有一个刚好有我这屏的一些资料,就是图片都模糊不清的,

根据资料显示,驱动板输入的5V电压,经过一个保险跟电感,是3.3V供给U2(标注是6AJY)跟AAT1118的,现在实测是5V,AAT1118供电电路如下

跟了下电路,量量电压,VDD=5V. VGL=10V, VGH=23V, VDDA=13V,VGH-M=20V, T-CON的供电电压应该是2.7V,现在都3.3V了,VDD应该是3.3V,VGH是20V,VDDA是10V,才对的,现在不知道是U2的问题,还是ATT1118那边电路的问题,R22的电阻上边黑了,丝印都看不清,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各位老大请指点下吧
AAT1118换过了,那个U2标注是6AJY,这是个什么来的啊?

网友A:
自己修修吧。可能飞一条线就OK了。论坛里很多人会修的。我发过怎么维修的贴,自己找找。既学到了技术还赚到了钱。

网友:
我很业余的,就是不会修,才来请教下老大们,我想不通为什么图纸上的主电源5V输入后,到U2就成3.3V了?

网友:
你发的图片不可见  建议直接上传

网友:
重新上传图片,这是我所找到的资料

网友:
请大家指点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修吧。可能飞一条线就OK了。论坛里很多人会修的。我发过怎么维修的贴,自己找找。既学到了技术还赚到 ...

老大,我看过你发的帖子了,也找到那三个方点,可具体要怎么焊啊?液晶板也能上锡吗?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用导电银漆滴一滴到要接线的点上。在该点上插入一条细铜线  焊接飞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导电银漆滴一滴到要接线的点上。在该点上插入一条细铜线  焊接飞线用

多谢指点,我到淘宝上买个试试,再问一下,那个漆能粘得紧吗?能直接把导线粘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导电银漆滴一滴到要接线的点上。在该点上插入一条细铜线  焊接飞线用

老大,我重新看了下你发的贴,一个京东方18.5寸的屏维修实例,
上面有个图讲解具体焊接位置的,有一点不大懂的,
看你那图,好像接线点不是小方点上?而是小方点上方位置,对吗?
请指教一下

网友:
建议你去学习一下液晶屏的成像原理吧你就会懂得飞线技术了

网友:
终于飞线成功了,我这显示屏的测试点是在右边的,一开始飞了个24v到屏上由下数上的第二个点上,结果屏开始闪了,量一一下,上边第二个点没电压,估计飞错了,拆了重飞,就大功告成了,谢谢jianghongyu 老大的指点。

网友B:
楼主可以发个实物图上来给我们菜鸟学习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发个实物图上来给我们菜鸟学习下吗!!!!

机子装好还朋友了,搁我这都快2个月了,你可以参考jianglongyu的帖子,上边有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