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C插电源自动上电,按开关关不了机,屏无显

楼主(2013-05-23):
今天接了台华硕X42JC的本子,机子原本来是亮的,因为刷BIOS的原因,弄不亮了,刷回原先备份的BIOS也不亮,一插电源自动上电,电流1.3A左右,屏无显,有时还来回重启,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有哪位修过同样的故障,敢请指教!

网友:
这种事情头疼咯。。我今天也是遇到修好的机器了。。想把BIOS备份下。。结果不触发了。。现在修到上电掉会0.22...倒霉哦。。。联想B470

网友:
看来刷BIOS也有风险。。。。。。。

网友:
做什么都有风险。。。BIOS数据读出写入难免也会出错。。。楼主你为什么要刷BIOS呢。。机器不是好好的亮着吗?

网友A:
对于这现象很简单了 你首先取下BIOS看还会不会自动上电,不上电就说明是BIOS问题那只有找BIOS 了

网友:
BIOS肯定是没事的,原先两个都能用的BIOS现在刷上都不能用了。

网友:
原先能用的两个BIOS,现在刷上都没用,一样自动上电,应该不是BIOS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现象很简单了 你首先取下BIOS看还会不会自动上电,不上电就说明是BIOS问题那只有找BIOS 了

BIOS肯定是没事的,以前能用的两个BIOS版本现在刷上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