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NW35E 开机后关机不拔电源再开就不开机

楼主(2013-05-23):
一台SONY VGN-NW35E 进水,开始吧主板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好了,开机能正常进系统,但关机后不拔电源的话再开机就不开机了,电源指示灯亮,电流0.02A ,求高手指点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
不开机

网友:
这样问题,,有点麻烦咯。。遇到过。。给雷劈的。慢慢查咯、

网友:
那要查上电时序了,看看是哪个部位出的问题,找图纸查吧。

网友:
关机后你看下是不是5V 3V不正常

网友:
我说的是3 5V待机电压转换成其它的3 5V比如3/5VPCU转换成3/5V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