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没有5V电压

楼主(2013-05-23):
显示器没有5V电压,空载情况下12V为17V多,无法开机。手里没有电源IC,不知是这个问题还是其它。求助和位师兄。

网友:
换个正常的12V电源 和高压板再接到你的驱动板上 测试下,不就OK了

网友:
5V不接驱动板,测一下5V

网友:
直接改电源板

网友:
12V输出17V这个正常,没有5V的话想办法利用17V改个5V,我上回碰到一量18V吓我一跳可是没管直接上高压板亮啦,12V主要给高压,高压板是10-28V之间的输入电压,所以没事

网友:
没有5V 可以考虑先断开驱动板的供电再测试

网友:
如果接不接负载5v都没有。。。12v正常可以确定你的5v端开路了。。。

网友:
那就是电源板5V供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
看下5V供电部分电容、稳压管之类的有短路或者断路的情况查下就知道了,就那几个原件如果没有就看下二极管或者变压器了。变压器坏的很少哦。除非你倒霉。

网友:
查5V整流管

网友:
量一下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5V肖特二极管坏了吧

网友:
5V没几个元件的,量下应该很快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