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图谢谢

楼主(2013-05-23):
  使PD6  VL上拉高电平使PD6截止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PD6  就变成了两个信号 就是acon 和 mainpwon
2   PQ15 导通和截止 PQ12各是什么状态谢谢

网友A:
1、PD6截止了,两个信号就不被拉低,悬空了。
2、PQ15导通,PQ12也会导通。PQ15截止,PQ12也会截止。

网友:
听专家的,没错!

网友:
PQ15是带电阻片的NPN三极管高平开启(内部电阻形分压易于精准控制),PQ12是带电阻片的PNP管低电平开启,(内部电阻形限流上拉B极)。当Q15的B极高电平时C-E导通,Q12的B极为低电平C-E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D6截止了,两个信号就不被拉低,悬空了。
2、PQ15导通,PQ12也会导通。PQ15截止,PQ12也会截止。

悬空了 就是没有电压了吗   他是怎么被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