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 飞利浦电源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3-05-23):
电源板 次级电压跳变 1.几 ---3. 几 ic ld7576 换过了 光耦 431 换过 ,。。。。。。。求救啊
求助

网友:
换电源模块 改电源模块

网友:
稳压管 有没有替换 还有要考虑不接驱动板再测试。

网友:
驱动芯片换了的话,查下变压器对芯片的供电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反馈,次极有没短路

网友:
麻烦能把内容写清楚点吗 什么跟什么都不清楚

网友:
断开高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