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电路图啊?

楼主(2013-05-23):
怎么看
电路图
啊.我看了好久都看不懂.有没有什么好的容易懂的看图方法.那个有的话.帮帮忙.先谢谢了.
电路图

网友:
没什么好方法,熟能生巧,懂基本元件的工作条件

网友A:
我也看不懂。

网友A:
我希望大师讲解一下。

网友B:
首先知道每个芯片的功能,这样整个系统的工作情况就知道了。其次针对每个片子,电源、地都是不能少的,之后输入输出是什么,信号一级一级流向。最后熟能生巧

网友A:
好吧 我也看不懂

网友(2014-05-30):
看多了慢慢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