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版号LA-5751P开机电流跑到0.65后很快掉电

楼主(2013-05-23):
联想G460版号LA-5751P开机电流跑到0.65后很快掉电,经查CPU供电芯片51621 33脚PGOOD有3V电压,34脚CLK_EN#0V。不知怎么维修。望各位大虾指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3-5-24 14:44):
34脚0v应该是没有时钟开启电压吧,内存上RST也没有电压,时钟也没有,各个晶振都有波波,不知道还有什么电压和信号没有查到,有知道本机维修流程中需要查的各种电压信号的高手可以指点一下新手,谢谢各位。

网友:
要查所有供电,哪里有问题就搞哪里

网友:
你没看见没时钟开启电压吗

网友:
装一根内存试试,G460开机0.6几掉电有跟内存坏了是通病我修了几台

网友A:
我找到故障了U11的123脚0.4v  1脚0v  5678脚1.5v,把123和5678接通试机可以点亮,现在就好修了,查R268开路,两端都没电压,Q23的2脚不开机有3v开机为0v,还有本机R267没有上,我现在只需要将5v的电压提供给Q23的D极就可以了,中间还要换上R267,20K可能有点小,我上个100K的试试

网友B(2014-04-24):
CK_EN#为低是正常的为什么呢我发个图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这个CK_EN#是有P3.3V直接上拉我一测没有 以为这里有问题 以为这么简单 以为电阻坏了 ,测电阻下端为0V以为电阻坏了,测电阻是正常的 直接用线连起来开机还是一样不亮机 ,在看后面 是控制Q3的分析下 Q3为N管 是控制VRM3_CLK_PWRGD#_INV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刚好是开启时钟的。所以如果VRM3_CLK_PWRGD#为高就拉低了VRM3_CLK_PWRGD#_INV 时钟就开启不了,所以CK_EN#为低是正常的要看你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机器进水了吗,电阻怎么一坏会坏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CK_EN#为低是正常的为什么呢我发个图给你看你就知道了这个CK_EN#是有P3.3V直接上拉我一测没有 以为这里有问 ...

你先测了内存这些时钟有了就不用纠结在时钟上面了,如果没有时钟就测时钟IC供电开启 我刚好也在修一台三星笔记本 ,我开始以为是没有时钟搞了半天时钟正常,我的问题难搞CPU的PG发给了EC  EC也把这个电源好转成ECPWROK给了PCH   但是PCH不发出DRAMPWRGD给CPU 下一步就是复位 我就卡这一步PCH换了搞不好我打算放弃了搞了好久了 没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故障了U11的123脚0.4v  1脚0v  5678脚1.5v,把123和5678接通试机可以点亮,现在就好修了,查R268开路 ...

次级转换 简单问题

网友:
这机器内存坏了     是可能跑码掉电的

网友:
我怎么看R267是0欧姆的保险电阻 R268 两端都没电压  断线了吧   给Q23 D极飞个5V  R267补个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