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中复位电路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05-23):
这个复位电路中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呀,求解答。

网友:
这个是13脚本身有电压的,应该比VCC低,二极管就是防止VCC作用到13脚上,造成电压过高

网友:
二重保护作用,很多电路都用到这种二极管

网友:
保护复位电路的,防止人体静电损坏复位电路的

网友:
稳定二极管吧?

网友:
    什么个原理  谁解释下

网友:
以下是个人理解,可以有错
假如13脚是rst,如果二极管是稳压管,按下按钮后,RST低电平,电容电压渐高,达稳压电压时,rst电平突然为高,复位.如果是普通二极管,则rst永远是低电平.
假如13脚是普通IO口,二极管是普通二极管,可以通过程序给13脚一个高电平,并检测13脚是否仍是高电平.当检测是低电平时,证明开关曾按下,转至程序转至复语句.这也可以算作键盘电路.

网友:
防止电流倒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