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装不了显卡驱动?

楼主(2013-05-23):
每次装显卡驱动就是打不上,这是为什么啊?每次打完驱动后重启后还是没有驱动,难道真 的是显卡虚焊 了?集显可以用,在官网上下了驱动也是一样的

显卡            英特尔 HD Graphics Family
显存        3851 MB
制造商        戴尔

主显卡               ATI Radeon HD 6630M
显存        2 GB
制造商        戴尔

    ATI的显卡驱动不了

电脑型号        戴尔 System Inspiron N4120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第二代酷睿 i5-2450M @ 2.50GHz 双核
主板        戴尔 0MFW17 (英特尔 HM67 芯片组)
内存        8 GB ( 金士顿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希捷 ST9500325AS ( 500 GB / 5400 转/分 )
显卡        ATI Radeon HD 6630M  ( 2 GB / 戴尔 )
光驱        日立-LG DVD+-RW GT50N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269 @ 英特尔 6 Series Chipset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05E Family PCI-E FE NIC / 戴尔

网友:
什么机器来的?说个型号出来

网友:
显卡是山寨货吧

网友:
先软后硬。建议从官网下载驱动试一试,不行再换个系统,再不行就是硬件了。

网友:
如果是用电池,不妨插上适配器试一试。

网友:
曾经遇到过类似事件  最后是把光驱拔掉之后才装上

网友:
用GPU-Z测一下,看看显卡是否被JS改过,要知道真正型号是什么,打对应的驱动才有用

网友:
肯定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虚焊也会装不了驱动的。

网友:
从设备管理器里看下系统是否读出了此显卡,如读出了,却装不了驱动,那应该就是显卡虚焊或是坏了。

网友:
试一试慢装

网友:
驱动里面列表不包含你的显示卡ID,建议在官网下载,或者强制安装看看

网友:
悲剧了 那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那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看 比如WIN7 32位 或者直接弄个XP看看 如果还不行 考虑刷个BIOS 再试 再不行 只能考虑硬件了

网友:
换显卡把····没什么犹豫的了

网友:
先装英特尔的再装ATI的

网友:
笔记本双显卡,在没插电的时候用的CPU集成显卡,插适配器的时候用独立显卡,这种可以考虑用驱动精灵下载低一个版本的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不对吧
N卡安装之前都会检查显卡对不对型号
A卡的不检查,所以你驱动不对的话安装程序还是会继续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