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绿线短接几次才能有电压正常输出

楼主(2013-05-23):
有一航嘉电源

现象是:  绿线有高电平    短接几次线才有会有电压正常输出

每次短接的时候, 风扇都会转一下,一 二秒钟左右。

大概短接三次以后,就能有正常电压输出。  一直正常

短开后, 再短接, 有时有正常电压输出, 有时还是需要三次以上。  特别是断开电源后, 必须要短接几次才能有电压输出。

求解!

网友:
494  7500 之类的吧?换了看看

正常时测各组电压

网友:
电源差不多要坏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次级整流二极管后面的电容问题。。。你可以试试。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电容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已经换了2个电容了, 明天再换换看看

网友:
待机旁边50V的小电容换了,主控旁边的也换了!

网友:
我也觉得电容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电容变质。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还没好就继续换电容吧。
换到第几个能好,就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
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