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问题

楼主(2013-05-23):
hm55的桥,东芝630的板,hm55桥上的晶振只有一脚有电压,且南桥的bios均无电压,这样是否可以说明桥有问题.保隔已经过了。35v正常。这板是双bios

网友:
BIOS没电压,可能BIOS不参与触发吧。晶振没电压就要看图纸了。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是否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是否震荡?

一会测试,但是觉得没电压应该不会有波形

网友:
不见得,震荡通常是不能用万用表测量的,除非你没有示波器!

网友:
通常BIOS芯片是和EC芯片相连的,特别是串行BIOS芯片才负责开机,这种在静态下才会有电压,不负责触发的静态下是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2014-01-04):
晶振不怎么好搞

网友:
Y430   晶振一脚无电压求解

网友(2014-11-11):
应该是有的  你查一下供电吧

网友:
有时候一角有电压是
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