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ir A1370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3-05-23):
进水不开机,故障点与进水没有关系。

插上电源,小绿灯亮。证明机器隔离保护、待机电路正常,问题出在上电控制电路。看图纸查的S5_PWRGD ,PM_DSW_PWRGD正常。但PM_RSMRST_L 为低,不正常。

根据上电时序,问题出在PCH PM_SLP_SUS_L 信号未产生

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南桥周边也没有进水。可能是条件不满足,查南桥待机RTC电路部分。C1803 不良,导致RTC_RESET_L 电压过低。

修苹果点位图是必须的。

更换后,插上电源,直接亮机

第一次发维修贴,希望大家鼓励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好简单。不过我这里有个1369,进水不开机。烧掉电源接口小板和主板的连接排线。键盘也坏了。正寻思着搜多少钱呢

网友:
LZ技术好啊!LZ你能把这机器的图纸和点位图贡献给我们大家吗?谢谢!

网友:
牛逼啊、、南桥的 主要条件未满足

网友:
历害啊。平果电路都分析的那么好。图纸共享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同求苹果图纸啊

网友:
这个问题 RTC电路工作都没正常,楼主南桥旁边的32.768工作正常吗

网友:
该机的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苹果的上电时序吗?有空写个苹果上电时序兄弟们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