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35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3-05-23):
如题,机器进水。不算严重,有点腐蚀。

机器进pe后硬盘不能分区,碰巧能分。分区后ghost系统,重启有时候能从硬盘起来,有时候起不来。从硬盘启动后到释放系统前的windows滚动条就不动了。dos下用hddreg检测硬盘的时候读一下盘就提示硬盘未准备好。不想换ene,求助下,是不是南桥问题大些?

网友A:
应该是线路腐蚀或元件变质,SB可能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线路腐蚀或元件变质,SB可能性小。

ene或者电阻变质?ene只有几个脚腐蚀了,再就是两个电阻和另一个16芯片腐蚀了,这个芯片只有1个脚腐蚀了

网友:
建议先处理进水部位。

网友:
测试硬盘口啊,可能是有线路断了或者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