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電路板5V電源端與地端短路問題

楼主(2013-05-23):
因不知要發文在那一版,請版大多多包含.
請問碰到電路板電源端與地端短路問題,
有什麼方法可以檢測出是電容,二極體,IC...等零件損壞呢?
像這種電源端與地端短路問題,
除了將電源端與地端短路相關零件,移開電路板的方法,
還是有其它的方法嗎?
小弟想了很多,還是想不出好辦法,
請教各位大大或是達人有什麼方法嗎?
謝謝,

PS : 此5V電源端是Dc to Dc 晶體,輸出腳的5V電壓,
      確認不是Dc to Dc 晶體造成的問題.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试烧鸡法。。。

网友:
用大功率实验稳压电源加在5v两端(不要接反了),慢慢加大电流,然后摸摸哪里烫,或者冒烟之类的,注意别烫伤了.

网友:
香港澳门还是台湾的,还繁体中文!

网友:
还是把原理图搞明白,再上来说一说,我感觉,在原理图已经明了的情况下,分析版制图或板子时,一般都会很好的就找出问题所在来。

网友:
Vcc 短路?一般这种可能是 电解,所有接5V的IC。
请问这板还需要么?不需要的话可以割线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