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触发电路常见故障( 从书上看到一点感觉对我们这些小菜鸟还不错的东西)

楼主(2013-05-24):
1,主板不开机的故障处理方法
a  四放电:插拔ATX电源接口、插拔CPU、插拔CMOS电池、插拔CMOS跳线。
b  四换:  更换CMOS电池、更换CMOS跳线、更换实时晶振及谐振电容、更换I\O.
c  三查:查5VSB到开机跳线间的元器件有无损坏,查开机跳线到I\O或南桥的元器件有无损坏、查绿色5V到
     I\O或南桥间的元器件有无损坏。
2 自动开机故障的处理方法
a 首先更换I\O;
b 若手按南桥芯片能正常关机,则说明南桥芯片虚焊,然后加焊南桥芯片排除虚焊故障(SIS、VIA、nVIDIA
    等芯片组易虚焊);
c  开机跳线到I\O或南桥的们电路或贴片电容损坏,会造成此故障,更换相关元器件。
d  BIOS 芯片不良也会造成此故障,更换BIOS芯片。
3 能开机不能关机故障的处理方法
  a 查CMOS跳线是否跳错;
  b更换I\O;
  c 更换南桥
4 一插电就开机的处理方法
a一插电就开机且不能关机故障,可先更换客户电源;
b查CMOS跳线;若跳线跳反才可以关机,又不能关机,则南桥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c 查绿色5V到I\O或南桥间的三极管门电路有无损坏;
d 更换I\O
e 更换南桥

网友:
我觉得还可以啊,怎么没人看呀

网友:
对新手是可以

网友(2013-07-14):
只能说没维修思路,生搬硬套是没技术含量的。

网友A:
垃圾不垃圾,你说的可不算。

网友:
照这个思路,好板也能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不垃圾,你说的可不算。

小的知错了

网友A:
个人对触发电路的一些见解,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神指点。
1.测试开机针是否有3.3V或5V
2.CMOS跳线是否有3.3V或5V
3.三端稳压器输出脚是否有3.3V
4.32.768晶振、谐振电容是否正常工作(若没有示波器,可测两脚电压:一定要有0.3左右的电压差,intel芯片组两脚电压0.2-0.5、AMD1.1-1.6、NV0.几记不清了、、)断电测两脚的对地阻值大概在300-800,而且要一样,误差5。
5.ATX相连接的元器件是否坏掉
6.以上都正常了就要测试看看I/O是否参与触发,可用红表笔接开机针,黑表笔在I/O脚位上划,通了即是参与触发。(一定是断电的情况下),然后就查I/O引脚定义,以IT8712为例:67脚供电5V、75脚直连开机针(触发看其有无跳变)、72脚发出跳变信号给南桥、71脚会收到一个持续的3.3V。这样就可以看出是南桥坏还是IO坏了。
这些是我平时的维修思路,仅供大家参考,希望与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9#讲得很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对触发电路的一些见解,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神指点。
1.测试开机针是否有3.3V或5V
2.CMOS跳线是否有3. ...

没有PG触发个毛线,.ATX相连接的元器件是否坏掉?????????????????
什么跟什么,糊弄那些新手吗??来一组供电短路,看你是触发还是“秒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不垃圾,你说的可不算。

对我这种小白来说还是要顶你  谁都是从菜鸟开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对触发电路的一些见解,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神指点。
1.测试开机针是否有3.3V或5V
2.CMOS跳线是否有3. ...

这个维修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PG触发个毛线,.ATX相连接的元器件是否坏掉?????????????????
什么跟什么,糊弄那 ...

看来你真的要好学习了,PG信号意思是power good,就是电源好的意思。PG应该是在供电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才发出的,电路还没触发哪来的PG?我说的ATX相连接的元器件是指:I/O一般发出的信号都是通过控制一个三极管的B极,让其是否导通实现拉低绿线的。烧元器件?我说过,表笔划的时候要在断电的情况下的,看来不仅是脑袋不好使眼睛也不好使。再者,我现在也是刚学,只是拿出来与人分享,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