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短路求救

楼主(2013-05-24):
有块杂牌845的板子,早上朋友拿过来说上不了电,按电源开关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所以就把板子拆下来拿到我这里来修。
一听,明显电源短路保护呀,我就郁闷了,前几天拿来玩的那个翔升的845主板就是CPU电源短路,没找到原因。但已经拿来了,估且试试吧。看了一下,应该是有人动过CPU供电的几个电解电容了。打ATX插座对地阻值(未插CPU及内存)12V对地阻值只有5,天呀,还不短路呀,马上测CPU电源供电部分的场管。这块板子是采用双相供电的,量了一下,好家伙,四个场管全击穿了,上管DG被击穿,下管DG,DS全部被击穿。无奈,全换吧,换完再量,第一相供电的DG还是有短路,不可能吧,折下刚焊上去的场管,量了一下,没短路呀,看来是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测了下,果不其然,拆掉,找了半天,没找到型号一样的,想明天去哪找个来装上吧,然后又拿万用表乱点,突然发现下管的DS还是短路状态,这下头大了,拆下两相的两个下管,一量,好的,看来是后级还有问题呀。
看了看电解,没什么异常,把两个电感断开,量了一下,短路的地方确实是在后级,那么多元件,怎么找呀,打了个电话给朋友,告诉他,这块主板电源短路了,修不好了,你换块主板吧,朋友答应了,我也就把这事扔到一边了。
到了晚上,无聊中,想起这块板子了,拿着板子就开始慢慢量了,看了一下,次级电源连接的也就那么点线路,CPU座,时钟芯片控制脚,电解电容,还有一些小电容和电阻,这就开始弄吧!
把所有的电解拆下来,电容是好的,主板短路依旧,拆贴片电容,短路,拆贴片电阻,短路,我发火了,反证是块烂板了,一狠心,用风枪把CPU座吹下来了,这个CPU座是478的座,插件的。吹的时候因为有几个脚是被打弯了,轻轻拿不下来,用了下暴力,结果CPU座也被多拆烂了,烂了就烂了吧,清理完焊盘,再量,还是短路,我要疯了,一赌器,把跑VCROE连接的所有元器件全部拆完了,(其实也只剩CPU座中间的那几个电容和电阻了)结果。。。。我想撞墙。。。。
我实在是没招了,难不成主板内部短路?那以前怎么用得好好的?唯一被人动过的就只有那几个电解了。但我也已经拆掉了,难不成更板电容会导致过孔内电源短路?可我把过孔内的焊锡清完了,也没看见有什么异常呀!
请教各位大大,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求思路,求指导,求包养。。。。

网友:
高手们都睡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