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NINKPAD X100E开机不显示,放置几天又可以开机。但 ...
联想TNINKPAD X100E开机不显示,放置几天又可以开机。但是运行半个小时黑屏。

楼主(2013-05-24):
联想TNINKPAD X100E开机不显示,放置几天又可以开机。但是运行大概半个小时就黑屏。在开机什么也不显示了,风扇转,仔细听风扇声音有点象气喘一样,一阵一阵的呼-小-呼-小声音。谁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哪儿的问题呢?
黑屏

网友:
北桥怀额 风扇加油

网友:
先不管风扇,不显示的时候电压都正常么?

网友:
集显吧? 北桥

网友:
啥,用的过程黑了?还是待机?

网友:
使用过程中,比如说看电影看着看着就黑屏了,黑屏了就再也开不了机了,需要放置几天才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