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的硬盘检测不到了,请问是哪里坏了,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2013-05-24):
acer的笔记本,硬盘是东芝的MK3265GSX,320gb
用pe装系统时正在D盘解压GHO文件,突然卡住不动了,停止之后D盘不显示剩余空间了,然后死机了,重启后进PE找不到硬盘,进bios启动项里也找不到硬盘,ide显示是空的,之后重启很多次都找不到硬盘,有一次能发现但是点击后又死机了
硬盘灯是亮的,能感觉到硬盘转动,没有杂音,硬盘表面也没有烧糊了的痕迹,没有震动或掉落过
请大家判断一下故障原因,和提示一下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
忘了是10年7月买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啊,还是一样就是板上的问题啊

网友:
硬盘坏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 也是acer的本子具体型号忘了,现象同你差不多 死机、找不到盘,进MHDD扫描几秒就死机,再开机找不到盘,但是断电后在开机又能找到硬盘 最后换了个硬盘OK!

网友:
先替换法试试硬盘吧,这种状况大都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换硬盘式王道

网友:
六楼的正解果断mhdd

网友:
先确定硬盘是否损坏吧

网友:
拆下硬盘装在其他电脑试下

网友:
MHDD检测下。。。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如果在BIOS里都不能识别到硬盘应该是硬盘损坏了.

网友:
用手摸一下 电机转不转 有异响没 如果没有  那就是电路板有问题  换一块就可以

网友:
谢谢,换上一块能用的硬盘,电脑能认,还有如果硬盘不认的话,用MHDD能够检测吗?
如果是硬盘电路板坏了,还了之后还能继续使用吗?

网友:
电路板坏了要换还得找一块和原硬盘的参数一样的硬盘来换才可以的喔!

网友:
硬盘挂了 换硬盘

网友(2013-11-08):
我有一块东芝 也是bios看不到 而且进bios很慢有时还卡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