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3-05-24):
机型:海信TLM32E58 故障现象:播放约2-3小时后,图像变为满屏竖彩条并逐渐从左至右过渡为灰屏。分析与检修过程:故障时,伴音正常,各项操作功能正常,故障现象在各种信号源下均存在。说明主板主芯片基本正常。灰屏,说明背光正常,屏模组正常。故障应该锁定在【T_CON】板。拆机,首先测试电源供电。用引线,焊入T_CON板供电保险贴片电阻PF23输出端,先观察12V供电是否正常。合壳后,上电试机。待故障出现时,发现电压从12V逐渐降低至4V左右。说明,TFT偏压电路或DC-DC变换电路、滤波电路等可能存在热态漏电元件。先替代主要贴片电解,试机无效。在路细测TFT偏压芯片TPS65161在路阻值,无明显异常。加热法,用热风枪对怀疑贴片电容逐一加热后测试,无明显漏阻。特别是TFT偏压芯片前后比对,并无异常。DC-DC稳压器、升压管等基本无异常。随在T_CON板12V电源输入端的贴片保险PF23的输入端,再焊入一根引线,便于故障时检查12V有源滤波支路,是否异常。再次上电试机,待故障出现时,发现12V电源加入一直正常,而贴片保险输出端电压却逐渐下降。难道【贴片保险丝电阻】存在热态变值?吹下【贴片保险电阻】,吹过热风后,发现阻值渐增大为15欧左右。用75V/2A贴片保险电阻替代后,上电长时间试机,故障解除。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