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给新手维修注意事项

楼主(2013-05-24):
拆机几大要点。

要注意螺丝,不要强拆,一般CD分离是需要把AB壳先拿走,然后在分离,有些机器在光驱下面还有几个螺丝,并且光驱那有个按帽,一按在一拉,光驱出来了,硬盘有的是向上拉的,有的是平移拿出来的。

如果只是清灰的话,看看风扇的位置,能不全拆就不全拆。

拆之前搞清楚你要做什么,有些是要拿板子下来,那就见螺丝就拆,D壳谢光,C壳要看是先前面还是后面,键盘一般是被压着,如果只是需要下键盘的话,就下D壳标识键盘的几个螺丝,或者是压着键盘的盖板下面对应的螺丝。

螺丝不放混是废话,现在都是给你一个盒子装的,卸下来不要图快,不要卸下来就忘盒子丢,装逼小心被狗咬,还是看一下螺丝的大小吧,好歹有个小映像。

指甲一定要留一个小强类型的,能扣能划还不断。

插线尽量不要捏着线拔,容易悲剧,捏两边吧,实在捏不到,就用一个不是特别利的东西扣两边吧,不要用镊子,一不小心就把线划开了,实在不行,那就捏着线慢慢晃啊晃啊,就晃下来了。

装机,大原则注意几点。

CPU跟显卡的散热片一定要要压着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上螺丝,还一种是用两个小铁片固定两边。反正一定是要固定紧的,有些机型,如比较大的导热片,可以加个在显卡部位加个铝片上去。硅胶都上吧!

如果不是自己拆的机器,上螺丝的时候注意不要用大力,特别是边上,很薄的地方,上的时候最好用手按着对面,如果有顶起来的感觉话,赶紧卸掉,

主要就是看一下C壳的螺丝,看新旧痕迹, 看深浅跟圆形的大小,在上螺丝,一般是螺丝的头,是平的。上D壳,洞深的一般是大螺丝,浅的小螺丝。试着上,总之就是不能用大力!切记切记,温柔温柔。

插口不要漏,一般就是屏线,无线,触摸板,键盘,音响,USB 声卡,电源。反正上螺丝前把板子放下去,先插电源,USB,声音,其他的 在把C壳放上去,看有几个插槽,能插的基本都在旁边。

不要压到线,线一般C壳都是有槽的。

上屏的时候扶着上,不然就算不摔一下,也上不紧。

一定要把壳子都给合上,不要有明显的大缝隙。

不当客户面的时候少几个螺丝不大紧,要是当客户面,到快完事了,一定要提高警惕,当螺丝不多了把螺丝放手上吧,多了的话,就赶紧顺手把他丢了,少了。额去螺丝盒找出来补吧。千万不能在客户面前多螺丝,人品会大打折扣的,今天就有人问我说,怎么会多一个螺丝?! 很气愤的说,少的话,一定不要当他面拿着标贴上,还是找个补吧。

~
拆屏,不要把人家的小冒给弄丢了,不然客户准找你急。要是客户不在,丢了就补两个标上去吧,反正他也不敢截下来,截下来了不给他保。压螺丝在屏下面的事就别干了,我干了一次老板记到现在。

取板子注意,尽量不要捏着板子,捏两边吧! 要不就摸一下旁边的跟地相连的铁架子,在拿板子,不然,听说容易静电击穿板子,点不亮的,马虎一点可以原谅,清灰跟换新板,千万要注意,不然悲剧你跟谁哭去?

烙铁使用。

没事多练练

1 把线弄成10厘米长的,先把两头去掉,然后上点锡,然后把他焊到板子的电阻上去,

2,在把线给中间剪短,两边都上焊锡,然后把线焊起来,热缩管,用打火机一点就OK,不要烤糊了。

风枪,温度在4档,风速在1,直着吹,不要吹飞一大片,吹完了也不要手痒用镊子按,按一个飞一个。

该风扇,让风扇长转。

风扇有两种,一种是地线控制,直接把地线焊到板子上就好,

还一种的话 把中间的剪掉,红色的找到3.3V焊。

3.3V主供电在无限插槽的两边。那两边是相连的,然后用蜂鸣档,一脚按着无线插槽的最边上,一个就在风扇那边划,划响哪个飞哪个。找大点的划吧,好焊点。

USB口的是5V主供电,那个焊上去 转速那是相当一个快,相当一个响。

谁要叫我小弟,或者长的我不喜欢,说话我讨厌的,我就给他焊上。

BGA

先把灰弄干净吧,

在把贴纸给弄下来,不然全烤糊了,完事记得要弄上去,特别是内存下面的。

在用风枪吹,风还是1,用镊子把塑料弄干净咯,在弄助焊膏在一边,然后用风枪吹

斜起板子来吹,吹到芯片对面有湿湿的味道就完事。不要搞的太湿啊~

然后放上BGA台

把要BGA的芯片对着下面的口,4边用支架固定弄平,下面的要顶着,不要把板子给弄翘起来了啊,然后换好风嘴,离5厘米左右,芯片四周要用锡纸挡着,要压平,压到贴着板子,不然挡跟没挡一个德行。。在选无铅加焊就好了。

完事后等他冷了在拿下来试吧,这是加焊

拆的话基本一样,就是热的时候取下来就是了。取不下来在延时。反正我没延时过。

植球,先把芯片跟主板用烙铁加焊宝清理,弄干净弄平整为止,不要吹毛求疵啊,小心弄出个大洞来,然后看好是啥构造,图上焊膏,先把芯片卡那个什么里面去,在把对应的网放上,在倒那个小球球上去,在晃啊晃啊,挪啊挪,最好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在直着拿起来,在拿风枪小心的吹啊吹。吹的沾上为止,在检查有没连的,少的?没有就放到板子上去,

放的时候注意啊,一定要对齐,对齐。

该高压板。

高压板有主供电,19V 或者5V
休眠,就是壳子一合,他就黑了的。学名叫控制。 3.3V

屏显,控制亮度的,用万用表电压的时候,按键盘的亮度键,那个电压会变,

地线 接地。

应该是一个多月吧,我这个号注册的时候开始干的,店里有几个好哥们,2个去基地学习了,还一个在店里,就我两干活了 - - # 他们倒是无私的教我,可惜我苯的跟猪似的,悲剧。

发这来 ,1是为了给自己总结一下,二,希望可以帮助一些从来没接触的,好歹当个最最最初级的资料参考参考,

当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混点分~~额哈哈,一天一更啊,省的没分下载资源。

电路
保护隔离,仁宝的机器有3个信号控制\

华硕的2个信号控制
仁宝的保护隔离,3个信号 一个是ACOFF  PACIN  ACON

PACIN 是一个有了19V之后通过线性稳压块产生的3,3V
ACON 是预充电给的,如果B+不短路,PU8输出高电平,ACON跟MAINPWON就不会被拉低。
ACOFF EC芯片控制,EC没有待机,所以ACOFF是低电平 有电压了,适配器被移除后就会输出高电平,
是高 ACOFF是低 就能导通。
其他的不知道。
芯片知道有系统供电,南桥,北桥,CPU I/O 开机芯片供电是19V到系统供电,产生5V 3.3V  然后给到南桥北桥 CPU 开机芯片南桥北桥的供电都是3.3V跟5V

南桥北桥还有其他的芯片工作条件都是 要有供电,时钟,复位,在得到信号才能工作。

其他的完全是雾里看花,似懂非懂,反正就是不懂。
判断北桥好坏, 周围电阻10以下,坏了,南桥测USB中间的两口是否接地, 接地坏了。
不开机的那种主板,先去找电感有没3.3  5V的电感。 开机键有没电压。

网友:
写得很多。顶一下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