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扇长转问题

楼主(2013-05-24):
关于风扇长转问题,你们平时都怎么改风扇长转,说下方法

网友:
从USB口取电压,中间串一个二极管既能降电压也能起点隔离保护,如果有个别机器散热量不大而且风扇用5V供电噪音大的话,可以考虑从3.3V取电压串一个锗二极管中间,原机电路不要动,温度高了一样受控。这样散热效率低一点,但是噪音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