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28H 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5-24):
前天收到台HP W2228H显示器 ,故障白屏。客户说放了好几年没用现在表妹来上海了,没电脑用就把这机器组装起来用,接好通电显示器白屏。客户还以为主机坏了,于是把整套都拿了过来叫我帮他看看。
    我测试了下主机好的,那就是显示器的问题了,只要插上电源就白屏。这显示器还从来没修过,就上网查了下发现跟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0939这个兄弟的问题有点相同。
   接下来就拆机器。 这鬼显示器还真难拆,后来还是老板帮忙拆了,电源板和驱动板我就看了下外观没问题,放一边,接着把屏上的那铁皮拆了,看到了电路板。按照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0939他的思路显查5V保险。结果还真保险坏了,找了根细丝连在保险的两头。插上电源板测试了下不白屏了正常显示!装好测试一天没问题,通知客户取走!
  在此特别感谢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0939这位兄弟的帖子

网友:
直接用线连不靠谱!!!

网友A:
修好是硬道理,但建议上保险丝。 如果下次过流  保险没烧 ,后面都烧光了。

网友:
屏的保险烧了。最好不要直接连起来。

网友:
HP W2228H烧屏保险看来是通病,我的也是白屏换保险后正常了,拆面板很容易,拿镊子柄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是硬道理,但建议上保险丝。 如果下次过流  保险没烧 ,后面都烧光了。

那不管,全烧光了就让客户买新的

无奸不商啊!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过这一情况 不过还是用保险比较靠谱啊

网友:
最好是用保险电阻,不要直接用线连

网友B:
白屏先查保险还是先在网上搜的那?、、、

网友(2013-06-26):
引用 网友B:
白屏先查保险还是先在网上搜的那?、、、

先网上查的

网友:
驱动板会不会影响白屏呢 ?

网友C:
我一般先量下有没有短路,没有就直接用线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先量下有没有短路,没有就直接用线连起来

也就一根细丝,这关系不大吧

网友:
保险一般不要直接短路,如果直接短路下次坏就会烧更多的东西 说不定直接烧报废都有可能,不要谁边更改短路上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