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能否解释下CPU复位读取BIOS程序后的信号时序

楼主(2013-05-24):
高手能否解释下CPU复位读取BIOS程序后的信号时序,就是CPU读BIOS后到过内存过显卡到显示的信号怎么走的?讲点关键的信号就行了,谢谢。

网友:
这个正常吧 RSMRST#

网友:
不好意思 发错题目了

网友:
我还以为有个人回我了呢,失望

网友:
论坛的大侠,出来活动活动了…………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pci-e 显卡或者设备 拥有至高 优先权。如有pci-e 总线出现问题。北桥会中断 寻址过程(具体表现在哪里我也在求证,电流会卡着不动 没跳变)。然后
cpu 通过 ads adstb# bro# h_req# 几个逻辑控制信号 到北桥 然后通过fsb 总线 通讯 。再然后 北桥通过 dmi 到南桥 然后 南桥通过pci to lpc 到ec, 最后 ec 通过lpc 读取 bios 返回 f0 地址到内存。进行预设的 post 自检。当然了。软自检是先 检查 64K cpu 内存正常后。再到检测其他的那些 外设。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很详细很实用。想在问下在开始自检后怎么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