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5V和12V电压一样都只有6.2V,求解

楼主(2013-05-24):
一杂牌电源,辅助电源正常,开机后各电压都有输出,可是5V和12V的输出电压居然一样,都只有6.2V,请求思路

网友:
这样子都不进入保护状态,那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你也还是先看看你的万用表,免得也是表的问题而耽误时间。

网友:
回三楼,不是表的问题,这个很确定的
5V上有一负载电阻连接到地,标称阻值和实际阻值都是15欧,发热发得厉害.

电源图片跟以下这个类似,也是没有滤波电感的,只有几个滤波电容,主变压器次级是分开的,3.3V一个绕组,5V一个绕组,12V一个绕组.

网友:
看样子了是个山寨电源,EMI滤波电路都没有。

网友:
这种电源只适合于练手! 加焊复合线圈出来的12V接头、检查7500(494)的8、11脚输出是否一致、12V到7500的1脚的反馈电阻、—12V的电路元件

网友:
换输出整流二极管

网友:
这种电源用来练习维修还可以,日常使用还是免了吧

网友:
这电源 看着真舒服啊、、用着就不舒服了

网友:
是不是你点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