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A88T-M 掉电。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3-05-24):
开启1秒后自动掉电,论坛里有人说是822排阻的问题,是更换还是直接不要,大神们帮忙。小弟我在线等。
华硕
掉电

网友:
更换啊,电阻不能不要,有些电容可以不要,但是电阻一定要在不能不要

网友:
可是,我更换了还是一样的要自动掉电啊。我很纠结

网友:
是不是你的测试电源有问题?有时候并不是主板的问题!昨天我就修到一片

网友:
不是,电源我都换了,而且是很好的电源,也是一样的,掉电。

网友:
期待结果,求高手指导!

网友:
这个主板,我把电源管理芯片都加焊过,还是一样,CPU供电起不来。纠结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请问换哪个排阻?

网友:
就是不知道诶,

网友:
这个触发后就掉电要查是否有短路,有偏压,比较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