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P4430S图纸,共享下,谢谢!

楼主(2013-05-24):
接了一台HP4430S机器,电流上600不动了,查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没有思路了,
图纸也没找到,哪位仁兄有,共享下,
有相似的也行!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哪位兄台来帮帮忙,指导下也行啊

网友:
桥开机十几秒就开始热了,是本身就这么热,还是桥有问题?

网友:
刷了个BIOS,亮了

网友(2013-06-23):
可以把BIOS共享一下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