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不过内存

楼主(2013-05-24):
三星R25本子,英特尔芯片组,电流上到0.55,打阻值卡数值以标注,请问时钟电压应该是多少正常,另外怎么会有4个时钟信号呢,最好能给传分图纸上来,在线等答案

网友:
换内存,刷bios,压北桥!

网友:
这机器北桥爱坏

网友:
不会是显卡没过吧,你看仔细了吗

网友:
先卸下内存开机看看电流值有没有变化在看,不行就干北桥吧!

网友:
有内存的时候电流跳两次到0.65,不上内存电流0.54,电流有变化和无变化什么意思?告诉我思路

网友:
这机器南桥容易坏

网友:
4个时钟是一个内存槽两个时钟。两个那当然是4个时钟。电压一般在0.3-3.4V,LZ有没波波测,上内存跟不内存跑的电流及跳变都是一样的么?

网友:
北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果断做北桥了

网友:
加焊内存槽,北桥问题,有没掉件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如果不行涮bios试试。

网友:
把北桥加热下 试试

网友:
可别压了,这个板子太薄了,特别容易变形,你一压把下面的pin弄掉了,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同意 ......板子太薄容易变形

网友:
换一个NB算了

网友:
有没有实际测量判断的准确方法啊,这个板子很薄啊,不过内存刷BIOS能好吗另外跟北桥什么关系呀,这个机器我觉得就是不过内存啊,因为能听到内存报警的声音

网友:
刚刚修好,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