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3-05-24):
今天接了一块昂达G41的板子 不跑马 所有供电都有 会不会是bios的事

网友:
直接刷个BIOS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样的帖子真是大师也帮不了你了。。。。

网友:
我得问题个你一样

网友:
对于这种问题 真是无语、、供电正常 查 时钟 复位 喽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有这个通病,我接手好几块了,bios和南桥

网友:
我也接过一台!刷BIOS也不行

网友:
供电有......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