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小白,修不好ATX,却给我修好一个硬盘,管理猿你看怎么办吧?

楼主(2013-05-24):
四月份打雷,第二天接到四台电脑,前面一个贴子说过了。其中一台最严重的,主板电源全挂,修完后发现识别不了硬盘,BIOS里也看不到,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别的电脑上一样识别不了,看来硬盘也挂了。以前没怎么关注过硬盘维修,最多也就软件恢复一下数据,客户急着要机器,就拿一块闲置的80G硬盘顶上就交机了。
昨天没事翻出来看了一下,希捷320G,

拆电路板就很简单了,不啰嗦,内六角六颗镙丝拆掉板子就下来了,第一眼很明显烧了一个贴片,看标识和电路应该是一个12V的稳压管,丝印是ON 918 LEK,没查到相关资料
烧坏管子的相应盘体位置,可以看到很明显过火痕迹
主轴电机和数据线触点,氧化得很严重
烧坏管子的左边,看接法和电路,应该是5V电源的滤波和稳压,再左边是晶振,5V稳压管丝印是916。再对比量了一下12V稳压管前面的三个小贴片电感,全部开路,12V稳压管负极对对短路,看来是瞬间电流过大,击穿稳压管后过流烧坏电感。
这么一来看起来就比较简单了,5V没问题,12V击穿,如果12V供电后级电路没受影响,修复供电应该就可以了,如果12V后面还有问题。。。。。看板子是多层的,很难确定后级还有些什么,那就没有搞下去的必要了。
现在问题是这个12V稳压管的参数,百度和某宝各种搜索,没线索,看来丝印并不是型号,看管子体积功率应该不小,随便弄个稳压管又担心功率和稳压值不对。但又一想,稳压值应该是12V没错,否则12V线电压到电源不是全部被改变(这一段理论是我胡诌的,因为从管子到12VATX之间只有三个电感,如果理论不对,欢迎高手指正),关键是功率,但是这个管子应该是防止浪涌造成过流用的,如果是这样,我把它改成LC滤波估计问题也不大,只要电容容量够大,也能保证电源稳定。
这时候在百度上搜到一个硬盘电路

在差不多相同位置居然是一颗极性电容!而且看方向居然是负极接到12V........这这这尼玛太毁三观了,我学了十年的电子理论.......哥们儿我一下子就疯了。
冷静下来想图中的电容并不能说明电容的负极是接到12V正极的,毕竟也是多层板,我也不能把表伸到屏幕里量一下,但是电子方面的理论应该没有错,我不信你希捷有这么牛逼,把极性电容反接。
贴片的极性电容可不好找,旧板上是多,但是耐压和容量通通不能确定,就找了一颗插件电容,12V电源按30%余量,16V差不多了,因为要考虑到装上去之后板子装回盘体的机械结构,体积也不能太多,要在容量和体积间平衡,最后选 了一颗16V100UF的。
电感就比较简单了,原来是三颗,偷懒从旧板上找了一颗大的代替了,管他呢,电流如果太大,我就直接给你短路
把插件电容引脚弯到合适的位置,先焊上电感,再电容。好了

难看是难看了一点,反过来装上板子谁知道?
准备收工,量一下阻值,电容正端约1000欧,应该是ATX的输出电阻,差不多。
用橡皮擦拭主轴和数据的触点,我可不想无谓的返工。

用移动硬盘盒接到电脑上,激动,一秒,两秒,噌,哈哈哈哈,出现了。

难道我会告诉你里面有什么吗?

把拆下来的那颗贴片用水口钳剪开,中间有晶体样的粉末,看样子真的是一颗稳压管(当然,只是猜的,我也不知道贴片极性电容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大侠们知道的不防指点小弟一下啊。)好了,终于知道怎么贴图了

网友:
哦,图显示不出来,不晓得怎么贴图,新手不能贴图吗?想看图的稳步贴吧吧,哎真的不好意思,管理猿贱笑了。

网友:
在这里 tieba.baidu.com/p/2346518638我试了一下,在图片的问号上点右键也可以打开图片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是真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是真的不

不好意思,真的我贴不上图,把图发到百度贴吧了,或者你在这个贴子里点图片问号上的右键,可以打开图片,我试过了

网友:
牛人啊,搞那么大的一个上去。牛

网友B:
楼主,你的十年电子理论没有白学,那个地方真的是个二极管。你下载的那个图是IDE硬盘的,不值得参照。那个二极管是希捷专用型号,网上搜不到参数的。具体型号为:st vu bux gp725。这儿被你换成电容了,但愿你能用得久点。

网友:
烧掉的二极管是保护用的,防止浪涌电流的,其实你装个电容没有意义,直接把那个二极管扔掉也完全可以正常使用,只是下次电源异常的时候无保护。装电容已经没保护了,还不如什么也别装。还好看点。

网友:
对  很多供电电路都采用了 二极管来进行过流   保护,以免电流过高烧毁后端元件,完全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是稳压二极管   楼主你也好意思说学了十年的理论   在笔记本主板上很常见   多用于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十年电子理论没有白学,那个地方真的是个二极管。你下载的那个图是IDE硬盘的,不值得参照。那个二 ...

是稳压管?参数如何,可以用什么代换,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稳压二极管   楼主你也好意思说学了十年的理论   在笔记本主板上很常见   多用于保护电路

哥们儿我的十年是从小学算起好吧

网友:
幸好有稳压二极管保护了,不然就烧大了

网友:
呵呵,都是高手啊,厉害

网友:
高手多多,看来很多这个二极管可以直接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