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电脑的液晶显示器做电视机的液晶显示器吗?

楼主(2013-05-24):
可以用电脑的液晶显示器做电视机的液晶显示器吗?求高人,师傅解答

网友:
不懂,电视机还需要接上显示器才能看吗?

网友:
你把电脑的屏换到电视上哦

网友:
是的,是想把电脑屏换到液晶屏坏的电视机上

网友:
也可以换个通用点电视解码的板子也可以,或者加个电视盒就可以当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