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用什么做电源板的负载?

楼主(2013-05-24):
测电源板的5伏,12伏电压时候,以前都是把那个电源高压板拿下来,单独上电,检测5伏1伏。
但是有一次,因为是空载,导致高压上的mos管击穿。
再也不敢空载上电了。
想问问大家,都是用什么做负载的?

网友:
,单独上电,检测5伏12伏。
少打个2

网友:
空载会击穿MOS?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不同品牌的电源板,稳压控制不一样的。
我碰到的那个电源板,空载,电压会升高很多。可能是这个原因击穿的。

网友:
修好后测量电压正常就上负载,空载没听过会烧东西,除了你故障没解决才会烧

网友:
我再说一点:开关电源电路输出级一般都有负载电阻的,也不会出现绝对的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