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背景红,有点花,显卡?南桥?

楼主(2013-05-24):
LENOVO G470,独显,屏确定没问题,排线买的新的,外接显示正常。这个独显怎么在WIN7下面都看不到?真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红的可真均匀,感觉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之前碰到过,加焊不好使,换吧

网友:
肯定是显卡坏了

网友:
两种可能一是屏线虚二是显卡虚.

网友:
板上有显卡芯片,WIN7下怎么看不到独显,难道没有独显?

网友:
显卡。。昨天就干了台。加焊了就好了。前天也干了一台。型号是X100E的。。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和灯管的问题

G470是LED的!

网友:
只是BIOS里面的话那是正常的 可以设置的 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颜色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更大!加焊试下吧 不行就换!

网友:
显卡,或者屏接口有问题。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你都说了屏肯定没有问题,排线也换了,然后你外接也正常。那就上台还给显卡试试吧。

网友:
像是显卡,你加焊了没?跟南桥关系应该不大吧?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楼主修好没啊

网友:
测下单6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和灯管的问题

G470用的是LED背光,无灯管。

网友:
没BGA,今天查了下还在保内,拿维修站去,嘿嘿

网友:
在BIOS中设置一下

网友:
在BIOS里设置???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更大!加焊试下吧 不行就换!是不是屏有问题,屏线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虚汗了

网友:
屏肯定没问题,放别的电脑上正常,另一张屏装过来也是红的,屏线全通,每组信号线之间阻值100欧。

网友:
那可能就是显卡虚焊了,不过加焊有风险啊

网友:
GRB的对地值测量下正不 常

网友:
重植一下一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