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影霸AM2主板BIOS

楼主(2013-05-24):
求小影霸AM2主板BIOS 小板  IO是W83627DHG-P    单桥   上面的型号看不清楚只看到后面有个-C61前面的看不见了

网友:
希望版主发一个上来111!

网友:
是什么故障哦?另外你找找ONDA的,只要对上桥的型号,另外IO型号一致,就可以刷

网友:
昂达那么多板怎么对?????????我晕啊

网友:
可以了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