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双显卡拆掉独立显卡后能显示吗??

楼主(2013-05-24):
如题:请问大侠们 联想Y460双显卡拆掉独立显卡后能显示吗??i5集显和ATI 215-0772000独显

网友:
不改电路,不刷bios那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但我在论坛的有个帖子上看到他说拆掉独立显卡能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不可以的 你BIOS里面的都该

网友:
为什么要拆呢

网友:
这里面的大神太多了,如果用集成的要改电路和刷BIOS的,不然肯定不显的

网友:
动作大不大?

网友:
貌似不行呢,你拆掉试试,结果发上来好不?

网友:
直接拆显卡肯定不可以的,BIOS要检测显卡

网友(2013-06-23):
我试过了,拆掉独立显卡,开机白屏不知道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