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P主板跑00,求思路。。。

楼主(2013-05-24):
技嘉G41MT-S2P主板跑00,电压正常。。。。。求思路。。。。。。。
主板
技嘉

网友:
GA的板先压北桥后刷bios!

网友:
太笼统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跑码的情况多的很,全板问题都可能引起不跑码,要一个个的查,先供电,再复位,然后还有BIOS,技嘉的板子BIOS问题多,不过这个块前两天我修了一个,是运算放大器的问题

网友:
那就是不跑吗了,按不跑吗的修就是了,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换u试 不行先刷bios 在搞北桥

网友:
楼上正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