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用啥散热硅脂?

楼主(2013-05-24):
请问大家都用啥散热硅脂?现在本子的温度是个大问题!不知道大家都在哪买硅脂?什么硅脂好呢!??

网友:
别用牙膏就行,还有就是少涂点!

等于没说!!

网友:
星牌的,一小桶一小桶的那种,实惠又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散热性能好吗?价格如何?在哪买的呢!?

我觉着导热效果还是不错的,2、3元一小桶,在网上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导热效果还是不错的,2、3元一小桶,在网上买的。

哦!有多大一小桶??一般能用几台本子!?具体叫啥名
啥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有多大一小桶??一般能用几台本子!?具体叫啥名
啥牌子??

就叫“星牌”,我不知道一瓶多少克,反正我们干维修一瓶都能用两个月。

网友:
我买要15哎

网友C:
MX-4或者猫头鹰NH-1

网友:
星小桶,大的用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MX-4或者猫头鹰NH-1

散热性能好吗?贵不?

网友:
这个一般家用电脑,用5毛一管的硅脂就行(涂抹别太多,保证cpu和散热片刚好都接触到硅脂最好,多了也阻碍散热,少了阻碍导出热量),机器散热有问题的话一般是设计问题,或者本内部有灰尘干扰空气流通。